七彩虹CF-AF5-MX其怪问题

楼主(2016-09-09):
七彩虹CF-AF5-MX奇怪问题。能亮机。可是IO温度非常高。IO旁边有个贴片电阻换过。老师们帮帮忙看看这是啥情况引起的。

网友:
看io引脚是否组织偏低和是否缺电压,还有看是否电压偏高

网友:
只能打下阻值看下了。不然的话估计没什么办法。

网友A:
能正常使用的   不怎么好修了    换过IO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正常使用的   不怎么好修了    换过IO没有

换过IO。该做的都做了。只要少收一点费。叫客人关机拔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