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大故障小问题

楼主(2016-09-09):
        说实话这个是徒弟没问清故障就收了,当时我没在。
      故障:会自动关机。
       开机试下还可以亮机,但半小时左右会直接掉电。
掉电后重起没问题。晕,没示波器,这样的故障最难修。
不过看板子非常新,12年底的,心想应该不是桥的问题。
不过还是给桥加上风扇。
同时用手摸MOS管看有没发热严重,结果一无所获。
再查温控,直接进入BIOS看到,温度显示正常,
3.3V、12V都检测偏低,但可以开机。开机20分钟左右
测下

,IO 127脚电压检测脚才1.35V。
正常应该是2V,也就是说IO检测12V的电压是1.35X6=8.1V.
这么低的电压,不掉都难。哈哈,跟客户报价后,马上去掉
12V检测的两个电阻,一测,一个75K、一个15K。以为是发
热阻值变了才导致问题。马上连到126脚5V检测脚,开机再看

晕了16V,没道理啊,再测下127脚2V。晕,怎么回事?
思考下,再看看图,

一下子就明白了:C3电容失容了。换掉,修复了。
再来看电阻,加热一量发现正常。
小结:1、不要看到难修故障就怕,要细心加经验,一定可以修好。
2、找到问题后,出现小问题很正常,要多思考。
    最后,发帖不易,求赏分。谢谢。

网友A:
楼主好多图没有显示出来啊,大概看懂了点,是电容漏电或者短路造成的吧

网友:
不错,很细心顶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多图没有显示出来啊,大概看懂了点,是电容漏电或者短路造成的吧

对的,怎么我看的到图,你看不到,是不是你网络有问题?

网友B:
检测电压有问题然后电容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测电压有问题然后电容出问题?

对的,还错杀电阻

网友C:
现在台试机板真没得必要修了,太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台试机板真没得必要修了,太便宜了

对啊,很多人都改行修手机了。现在也没办法,只能混饭吃了

网友D:
功夫不错,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这个就是那个IO 的VIN出问题、?

网友:
没看到你的图

网友:
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功夫不错,值得我们学习

没什么功夫,找到故障一般问题容易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多图没有显示出来啊,大概看懂了点,是电容漏电或者短路造成的吧

是的,但我不知为什么图没显示出来?是我的网速还是你的网有问题?

网友E:
这个问题普遍出现在技嘉的主板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普遍出现在技嘉的主板上面。

对,不知是技嘉定的电阻质量不好还是设计问题,我看V星都没有这样设计

网友:
现在修主板价钱不高 唉。

网友:
自己手上 有块这样差不多问题的主板,晚上自己可以试试了,

网友:
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F:
楼主,C3是干嘛的?

网友:
不错,很细心顶起来.d

网友G:
值得加分。大神为啥电容失容会造成检测电压变高?

网友:
一堆图拖了半天硬是没看到

网友:
放一会才有问题这种情况不好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C3是干嘛的?

是个电容啊,电容什么作用不知道吗?滤波、整流。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值得加分。大神为啥电容失容会造成检测电压变高?

可能不止是失容,还不稳定会漏电。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可能不止是失容,还不稳定会漏电。

漏电只会造成电压低 而不会造成电压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漏电只会造成电压低 而不会造成电压高吧。。。。

对啊,开始时没漏就高,过段时间漏就低了

网友I:
问下你给报多钱?这个以后有可能回是通病了。

网友:
嗯,有要耐心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I:
问下你给报多钱?这个以后有可能回是通病了。

刚开始觉得不好修,报到100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楼主历害,楼主威武

网友J:
台式机来了直接换,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
    检测电压出问题还会影响没CPU供电

网友K:
非常受用的维修实列,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台式机来了直接换,没有修的价值

小问题学是有的,直接换要看客户肯不肯

网友:
引用 网友K:
非常受用的维修实列,楼主经验丰富。

谢谢,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
学习了 下次碰到了 直接换12V检测电阻

网友L:
新手学习了,师傅够细心的

网友:
修板钱少又累

网友M:
我不会怀疑发热电阻变质,那么小的电流,而且离发热的地方远,一般都是在IO旁,没什么热可发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不会怀疑发热电阻变质,那么小的电流,而且离发热的地方远,一般都是在IO旁,没什么热可发

你说的也对,不过我看到故障了。拆两个电阻只不过几秒钟的事。再说电容如果不稳定也可能导致电阻有问题

网友N:
人老了,现在的H61,B75的FM2以上的板都很难修得好的样子了

网友O:
是不是所有的板子,IO的电压检测脚的电压一定的?比如12v的电压是2v,别的板子也是2v那??

网友:
引用 网友O:
是不是所有的板子,IO的电压检测脚的电压一定的?比如12v的电压是2v,别的板子也是2v那??

不一定的,小于2V的电真实的电压给IO测。其它不同品牌可能不同,我修过有3V的

网友P:
楼主好细心 这种问题听着比较讨厌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好细心 这种问题听着比较讨厌

这个还算好修的了,这样还嫌麻烦就不用修了。

网友:
要是能讲解的更详细些就好了,我们是小白啊

网友N:
现在的主板问题都是微小零件微小化造成的问题增加了

网友:
IO还有个电压检测功能

网友Q:
你们的生意真是好啊

网友R:
以前修好过类似问题,请问126和127脚电容都有问题吗?有些图看不了

网友:
谢谢分享,好贴一定要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R:
以前修好过类似问题,请问126和127脚电容都有问题吗?有些图看不了

应该是127的才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N:
现在的主板问题都是微小零件微小化造成的问题增加了

微小零件还好修,大零件特别是桥就不好修了,主板要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你们的生意真是好啊

很多人做不下去才有的做,要不大家都饿死

网友:
引用 网友L:
新手学习了,师傅够细心的

我也新手啊,哈哈。笔记本没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N:
人老了,现在的H61,B75的FM2以上的板都很难修得好的样子了

对了,越来越不好修

网友S(2016-10-11):
这个都能修好,我们这边直接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个都能修好,我们这边直接换板了

这个实际很好修,桥坏了或CPU供电之类才不好修

网友T:
正好学习了!我朋友一块P8B75也是一样的毛病,启动后半小时莫名其妙自动关机,系统、BIOS遍调也没用。回头我折腾折腾看看
老大能否把详细图补充上去?也好让我们新人多学学?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正好学习了!我朋友一块P8B75也是一样的毛病,启动后半小时莫名其妙自动关机,系统、BIOS遍调也没用。回头 ...

现在板子都还给人家了,没图补,早点看贴就有

网友:
配上EC电路图,可以更好。

网友:
明白了,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T:
请楼主把首页图片重新补好,只能看到前二张,尤其是下面一张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T:
请楼主把首页图片重新补好,只能看到前二张,尤其是下面一张

非常感谢!

网友U:
现在的主板这种问题很多

网友V:
技术细心耐心缺一不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U:
现在的主板这种问题很多

这是通病,哈哈,如果都是这种问题就好拿钱

网友:
引用 网友V:
技术细心耐心缺一不可啊

这个谈不上技术

网友:
分析得不错啊

网友W:
要是把C3电容配上图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要是把C3电容配上图就更好了!

请楼主补上让我等小小白学习下吧

网友:
还是只能看到圈圈,跟首页图一样,求发C3电容图

网友:
这io也容易坏!!!

网友X:
技嘉以前的31  41板子从来没有这个问题  现在的都是12005v电压检测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X:
技嘉以前的31  41板子从来没有这个问题  现在的都是12005v电压检测问题

这个检测问题不难修

网友:
厉害,这度查到问题了

网友Y:
楼主你们那边台式机维修还能收起价不?

网友:
图都显示不全啊 怎么搞得啊

网友:
厉害 ,厉害 修台式机主板都要这么细心了

网友Z:
台式机的主板现在便宜、手机主板还能收得上点价

网友:
引用 网友Z:
台式机的主板现在便宜、手机主板还能收得上点价

对啊,不过手机不太好修啊,前几天修一个电视,收了500.
还是修电视前途大

网友:
引用 网友Y:
楼主你们那边台式机维修还能收起价不?

不行了,只能算少修点主板,多修电视之类能够收的到价钱的东西

网友:
能多上点图就好了

网友:
大概看懂了点

网友:
网速有限,不好意思

网友AA:
有个B75大板,用了1个月,现在开机正常但会不断重启,想学习修复,来取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有个B75大板,用了1个月,现在开机正常但会不断重启,想学习修复,来取经了

真经没有
希望你运气好

网友:
楼主太给力了谢谢

网友:
分不够 刷一会

网友:
顶一下顶一下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不能这么直接,分不够可以发表按例啊

网友AB(2016-11-20):
能找到故障点,就很OK了,要不然真的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B:
能找到故障点,就很OK了,要不然真的不好修

有些故障不好处理的,也麻烦

网友AC:
没有加分机会了 不过大神还是要膜拜膜拜 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没有加分机会了 不过大神还是要膜拜膜拜 啦

大神算不上,哈哈,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
thanks you very much

网友AD:
这个可以包多少钱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D:
这个可以包多少钱啊 ?

100左右,现在比较便宜了

网友AE:
支持下!!!!值得学.

网友:
楼主C3是哪个电容,能说清楚吗,图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支持下!!!!值得学.

谢谢支持,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AF:
表示我也看不到图片,一张也没有!

网友H:
引用 网友AF:
表示我也看不到图片,一张也没有!

晕,是你的网速还是我电脑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晕,是你的网速还是我电脑的问题

可能是我的网速的问题,不过有的帖子能打开,有的打不开!

网友:
真的学习了。。不错的。下有些问题可以往这个方面测

网友:
谢谢楼主 我也去查了

网友AG:
1.35X6=8.1V 那个6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G:
1.35X6=8.1V 那个6是什么意思啊

检测12V不能就12V直通到IO吧,这么高的电压会烧了IO,所以它通过分压分到2V可的。就是相差6倍

网友:
哎 最后一张图片刷新不出来

网友(2016-12-31):
图片看不到

网友:
我刚好有块一样的板子,过一会就自动断电,等晚上回去查哈,先谢了

网友:
原来是小电容拉后脚

网友:
不错,断电新思路,看电压,以后注意一下

网友(2017-02-05):
谢谢,怎么你可以的、发那么少字

网友X:
技嘉华硕 现在这个都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X:
技嘉华硕 现在这个都是通病

谢谢提醒。我修了好多,现在知道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有张图片打不开

网友:
楼主的总结很到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