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0C 开机0.5掉电 求助

楼主(2016-09-09):
   此机开机0.5A掉, BIOS已刷  南桥已换 现在测得 PLTRST# 无电压 对地无短路,南桥到与门没断线。除了集显供电所有电压都出了。SYS_PWROK都出了。时钟也有 就是没有PLTRST#.. 已经折腾一天了特来求职,跪求大神给点意见

补充内容 (2016-9-12 13:09):
最后再换了个桥就对了,居然前两个都是坏的。

网友:
把CPU供电芯片换了

网友:
CPU电压都出了没

网友A:
桥问题吧    应该是

网友:
应该是缺少电压吧。。。。

网友:
CPU电压出来了  集显没 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问题吧    应该是

好吧 再换一个桥。

网友:
CPU  内存应该都排查了吧

网友:
应该是缺电压吧。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