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45GC-M2 REV3.2卡logo维修

楼主(2016-09-09):
刷bios解决,忘备份了,分享经验

句容诚信电脑 -10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A:
刷分就是这样的下场 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分就是这样的下场 的

也没有下场啊,就是等于没有分,,,发帖加10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没有下场啊,就是等于没有分,,,发帖加10分。。

你再扣10分  不就好了

网友:
好歹也发个BIOS上来吧!

网友:
水帖。。啥都没有。BIOS也不传。。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描述故障,上传BIOS

网友:
没BIOS座,我是从料板上找的BIOS芯片替换过去的,但现在USB口不能用,有供电,打值正常5,6百欧,PS\2插键盘可以正常使用,后发现BIOS中USB被禁用,打开后重启又卡logo,清空BIOS又正常,能认到硬盘,但不能进系统,U盆认不到,不能进PE,求大师分析

网友:
我有的是分,绝非刷分,哪位大哥有图纸能上传一下,谢谢

网友:
花30大洋买的座,亮机备份分享给各位

联想945gGZ_LMREV3.2

网友:
换桥解决了,桥是GB的,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