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CRT残影见的多了!液晶还是头一次见!

楼主(2016-09-09):
不废话直接上图,

网友:
很正常呀,液晶也有这现象,是屏坏了,,,

网友:
CRT、等离子、液晶都有这种现象,。。。

网友:
今天还有一个也是这种现象直接送客了。。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碰到好几个。

网友:
屏坏了 装起来吧

网友:
逻辑板问题,测量各电压

网友:
遇到过 是屏的问题 三星的显示器屏爱坏

网友:
屏5大供电有不正常

网友:
屏问题吧坏了

网友:
这个是屏坏了。

网友A:
应该是缺少VGH电压。

网友:
今天还有一个也是这种现象直接送客了。。屏坏了

优秀妞妞 -2 复制人家的话,有意思吗

网友:
屏缺少工作电压,三星的屏边上估计没有IC,修不了就报废把。

网友:
液晶这种的都是屏坏了

网友:
很正常呀,液晶也有这现象,是屏坏了

网友:
楼主, 明显这屏幕以前是做监控的主机啊, 上面的屏幕分割线那么明显!!!

网友:
三星很多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缺少VGH电压。

跟我那个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