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680K 不通电 维修

楼主(2016-09-09):
  修机半小时 发帖个小时  帖子编辑不具观赏性  让各位师兄辣眼睛 在此  以表歉意

发帖不易 还望加分接到中通快递 爱普生680K 针式打印机一部  故障现象 不通电  先上一张修复图
  直接拆机  清灰 清理氧化 异常线路  拆下电源板 检测电源板各电压均正常 排除电源板问题  给电源板放电 前后级电容均放电( 针式打印机次级 电压较高 不放电  直接插驱动板排线 轻则打火 冒火花 重则 击穿烧毁驱动板  。 插打印头排线时甚至可能烧毁打印头驱动模块  切记放电)  装回电源板连接驱动板和控制面板 。 控制面板灯亮,  以为故障已经排除。遂装回机架 接通电源依旧不通电,确定机架链接之后 线路有短路  首先排除最容易出问题的部分打印头 。直接拔掉打印头一根排线 通电顺利开机 。这里是分水岭 以为我会去检测机架?  NO ...NO....NO
  不会的,这很明显是打印头驱动模块有短路啦  原因嘛   针式打印机  针头线圈是共阳极控制阴极  待机状态下 驱动模块开路阴极悬空 阴极和阳极是等电位点    只有工作时 拉低阴极  线圈磁芯(针头)动作   所以 开机直接短路 很明显 是 驱动模块直接短路 导致电压经过线圈直接到地了  如果是打印头线圈短路 表现的现象应该是  通电开机  待机正常   工作时 工作到控制短路的线圈那个线路时瞬间大电流拉低供电 关机(当然线圈短路也是很容易烧毁驱动模块 导致直接不开机的。如果这里修复驱动板  开机工作时又短路 就要检测线圈是否异常了 )废话这么多  该上图了 纯手绘图纸 很丑   总共24个线圈 和24个三极管 三极管直接受CPU 控制 我这只画出三路 示意
针对我这台机器 现在我已经判断出是 驱动模块短路了 那么怎么判断呢  找到驱动模块   很幸运 这块板子是分离原件而非 驱动模块
看见没这么多三极管总共24颗(24针 每针一个线圈相应一颗驱动三极管)  分了两根排线 各12颗 现在我检查出 拔掉右边一根排线的时候短路排除 确定   是右边12颗三极管中的一颗短路了  检查到这 没有什么好办法一下排查出来故障三极管了  (注意 一定要12颗全部测一遍  不一定就只烧了一颗三极管)  一颗颗测   很幸运 当我测到第三颗 三极管时 找到 故障三极管 就是右上角那一颗
拆下  确定已经短路 继续测 再无异常 型号为D2206A  买找到同型号 直接在显示器电源板上找了一颗12v放电三极管 型号为D1207  (后面查参数虽然同为中功率NPN三极管 严格说这颗是不能代替的 但是客户急着用 只好先装上 凑合用吧)
装机 至此修复 用时半个小时不到

。海绵宝宝。 +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A:
打印机  板子出故障还是挺少的  至少我没见过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印机  板子出故障还是挺少的  至少我没见过多少

我遇到的挺多的哦   我这还有个联想M7400  USB 接口短路   CPU 的问题 换测试CPU 要100元 淘宝换板130元  单买板子要180元 最后买了一个用同型号CPU 的联想驱动板  明天到件  装上试试 不行就只有换板子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的挺多的哦   我这还有个联想M7400  USB 接口短路   CPU 的问题 换测试CPU 要100元 淘宝换板130元  ...

你那是专修打印机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是专修打印机的吧

没有啊    我接的同行件 遇到的都是别人没修 或者没修好的

网友:
专修各种疑难杂症呵呵 不错哦

网友:
看不懂  还不会修打印机呢  楼主在哪里学的这么牛逼的技术

网友:
打印机都没接触过!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精品收下观看

网友:
实地出来的思路就是好

网友:
都是大神啊

网友:
如何区分打印头短路,还是控制板短路呢?

网友:
把打印头排线拆掉,再测量驱动模块,如果驱动模块短路,那就是控制板短路咯,修好驱动模块再把打印头排线接上,再测量驱动模块,如果还短路,那打印头也有问题,还要更换打印头。

网友:
有的情况是驱动模块和打印头都坏了。

网友:
好像经典的630K就有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就是驱动模块短路,换了就好,换完驱动模块最好接上打印头排线再测试一遍驱动模块,有些打印头也有问题的,不然打印头还有问题,打印几十张纸,打印机又变成不通电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