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30

楼主(2016-09-09):
机器不开机 是B+短路 查出是一个小电容的问题 更换了 还是没有电压 现在不短路了 从B+的电压是从tpc8127这个MOS管出来的  但是手上没有这个东西 谁能告诉我用AO4409可以代替这个TPC8127吗

网友:
不清楚你说的什么  普通的P沟MOS管就可以代换

网友:
没有留意过,但可以试试

网友:
应该是P沟道的管子吧    都是一样的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