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 LE V2不复位通病

楼主(2016-09-09):
供电正常 没有复位  直接上图  一脚5V   3脚5V   4脚0.2 不正常 正常1.8V    5脚0.04不正常   正常0.6左右   更换后  OK   具体是不是通病  暂时不清楚  碰见两个了 。有待验证  希望其他修到跟这个一模一样的了说出来  总结一下是不是通病!

网友:
是通病,没有2.5V

网友:
VDDA 2.5V 5脚芝麻官 经常爆掉。。。

网友:
已经修到过哦

网友:
我的有一块修好了

网友:
是通病,,一般加个二极管就可以,,3.3转2.5的

网友:
修过一块,也是这个地方出问题,电压不对! 可能是通病, 还有因为这地方是在风扇旁边,很容易贴有尘土上去!

网友:
这个地方坏的挺多 的

网友:
确实,修到过

网友:
看来-这芝麻管质量不行啊

网友:
不怎么修台式机,没遇到过

网友:
用双二极管降压就OK,修了好几快了,也可以附近飞个3.3信号就OK了

网友A:
这个是2.5V吧、可以直接用二极管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2.5V吧、可以直接用二极管过去。

要用什么二极管

网友:
是通病,,一般加个二极管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