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分析下这个电路,好不解

楼主(2016-09-09):
Q1/Q2/Q3都是N沟道

我自己跑线画的图纸
不解的地方是这样的,单接适配器Q3 G级1.04V截止Q3,很正常

Q1/Q2 G级24V正常过隔离,也正常开机
单用电池时Q3 G级18V正常,导通Q3电池电压到公共点,正常开机
但是,当我电池适配器一起的时候,Q1/Q2 G级24V  2秒掉电(掉电前待机0.044,正常的),直接就没待机了,掉到0.0011
而Q3 G级还是18V高电平,这样肯定不行的。
请问这个维修思路是什么

网友A:
你好歹把那MOS管是N还是P画出来啊

网友:
这图不规范呢

网友:
新型的电路,换个芯片试一下,这电路图坛里有的。不用画了。

网友:
这图。。。真心看不大懂,画的水平有待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歹把那MOS管是N还是P画出来啊

都是N的,上面有写

网友:
楼主 画画水平有待提高

网友:
多练练就好,会越来越好

网友:
估计是元件符号不会画吧,看不太懂

网友:
换掉 Q2 看看。。。仁宝的主板?还是其他的。。。

网友:
这图看起来实在不好理解 Q2 D是接到哪里啊

网友:
图有问题,可能没画对

网友:
让别人分析,你把图画规范点呀

网友:
你电池和适配器一起用Q3应该是截止才对。。不然19伏直接到电池了。。。

网友:
q3的G级再插上外接适配器的时候18伏我觉得不对。。。要不就是充电芯片没有检测到外接适配器。。要不就是芯片挂了。。测测ACIN或者ACOK正常不。。。

网友:
换保护隔离的二个MOS管必定解决问题,第二个击穿了引起保护隔离过流关闭了

网友:
必杀技,换掉保护隔离二个MOS管和BQ芯片,查下ACDET和DCIN,

网友:
隔离电路嘛

网友:
mos管的类型都没画出来,不好分析

网友:
换个充电芯片,,,,

网友:
隔离还是有问题

网友:
还是把图纸截图吧 你这个也看不懂啊

网友:
建议楼主多了解下场管导通原理,看下基础部分。

网友:
你换个冲放芯片试试看看

网友:
换掉Q1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能跑出线,图画不出来,看着太费神,还是多学点基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