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固始新宇电脑医院维修之 thinkpad t400s 不通电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6-09-09):
维修地点 :中国 信阳 固始(新宇电脑医院)
维修时间 :2016.9x
维修人员 :阿虎
维修故障:客户描述不通电 实际问题 不过保护隔离
维修心情:一般
.......................................................................................
     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正题  客户已经把机器拆开了,简单看了下故障 直接报价,然后客户同意修好,就留下机器走人了。、
     还剩下几个螺丝 拆开后 就把板子拿出来了,之前已经看到了待机不正常了,就测试了下第一个隔离管q34  S级19.5v g级也是19v明显不正常 继续往下面看

  -PWRSHUTDOWN 3.3v正常 DISCHARGE2为高不正常    DISCHARGE2这个信号要想为低  -DOCK_ATTACHED_BAT_OP必须为高   实际测量 没有电压 然后看了下图纸

发现是电阻分压  于是先测试下面的阻值没问题 上面的电阻 已测试就跑了焊盘都掉了  与是直接找了一个1m电阻换上后 刮开焊盘 焊接后  然后待机正常了
按下 开机键正常亮机
下面是亮机图

网友A:
上面的分压电阻腐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分压电阻腐蚀了,,,

是的 有一点腐蚀

网友B:
电阻是腐蚀掉了么,这种情况有图纸还是好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是腐蚀掉了么,这种情况有图纸还是好搞啊

ibm的一般都有图纸

网友C:
-DOCK_ATTACHED_BAT_OP 要为高的截图咋没上传呢!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流弊一针见血

网友:
引用 网友C:
-DOCK_ATTACHED_BAT_OP 要为高的截图咋没上传呢!

图一不就是的吗

网友D:
大神修机就是快啊,IBM的我看见都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修机就是快啊,IBM的我看见都怕了

我最讨厌修ibm了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以后遇见就能少走弯路

网友:
一样的人,一样的格式,不一样的精彩

网友:
附个图上来看看就更好了

网友:
IBM的好难搞。学习了。。。

网友:
楼主牛 像我修这个问题起码三天

网友:
IBM的 都有图纸好找故障!没有人们说的那么恐惧!

网友:
基础好就是好啊

网友:
不慌不忙,经验老到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