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aier)]
海尔LD32U3100,雷击后无图像,开关机正常,怎么修?

楼主(2016-09-09):
如题,屏幕不是亮屏,是有光暗屏,无显示,开机时处在待机状态,按面板待机键或频道+  -键能开机,同时指示灯变化,但是有光暗屏,无显示;
    主板型号:TPVST69D。PB83,屏:BOE1320WX1,京东方

网友:
有光暗屏,无显示,大约半分钟,电视自动跳到待机状态,按菜单键,信号源键,屏幕均无反应,还是暗暗的背光,无任何图像,求大神

网友A:
电视主板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视主板有问题,,,,

淘宝一块,这机器就一块,安装故障不变,是不是这商家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一块,这机器就一块,安装故障不变,是不是这商家不良

应该不是吧,如果板子换了还是一样的话就要排查其他问题了

网友:
罗辑板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