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 Z460 系统硬件显示正常 但无声音 维修

楼主(2016-09-09):
主板拿到手是G460 但BIOS显示的是Z460  其实两个主板是一样的,就是BIOS不一样。
主板故障就是外放,内放都没有声音,其它都正常,而且系统里显示的硬件都正常,驱动
也正常,音量的什么都可调,就是没有声音。

打开图纸找到这个电路,

查信号38脚EPID 0V 是正常的。为什么0V是正常的呢,看了就明白了EAPD active low
0=power down ex AMP
1=power up ex AMP
图纸上有说明了,底电平的时候用内置的功放,只有高电平才用到外置的功放。
37脚 EC_MUTE#  3.3V 也是正常的。因为外放内放都没有声音,就跳过其它脚直接查供电,
+3VS  .+5VS  都正常,唯独27脚+LDO_OUT_3.3V   只有0.6V
看图纸应要有3.3V的电压,
想找这个电压的出处,结果找不到,再看图纸,哦原来这丫。
同样在这一脚边上有英文提示,相信稍有点基础的大至能看明白,
AVDD_3.3 pinis output of
internal LDO. NOT connect
to external supply.
意思是这个电压是由芯片内部产生的,
,那为什么只有0.6V呢,,会不会被外部下拉了,打阻值,一看只有14欧。
呵,看来元凶要浮出水面了,把电容C413拆下,阻值不变,另外一个电容主板上没有装,
那么只有声卡芯片CX20671损坏了。

接下去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料板拆下,装上,开机,打开音乐,一阵悠扬的声音,怎么听象是天籁,呵
过程有点曲折,但结果也许对高手来说其实只是一步,我写下来的目的,只是想把自己的维修过程及一些思路
保存下来,可以提供以后维修的经验,也许也能给大家一点帮助吧。
谢谢,今天就这样了。

网友:
楼主厉害,,像这种扬声不对的,,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涨姿势了。

网友:
测下供电有了,直接换一个再说

网友:
看来这也是这个芯片的通病了,今天真巧,修了二台,都是这个问题,也就是只要你安装驱动都正常,没有声音,只要测量27脚+LDO_OUT_3.3V  这个电压,如果没有3.3V ,或用二极管档量阻值小于150 (正常500)  ,就不用考虑别的问题了。换声卡芯片就好了。

网友:
声卡芯片坏了

网友:
cx20671是挺容易坏  有时就是外部条件全部正常也不妨换个试试

网友:
我遇到过一开始有声音,用一会没声音,啥也没测,直接换声卡,搞定

网友:
声卡坏的多。。。。。。。。。

网友:
一般都是先直接换声卡,不行就再差

网友:
楼主技术还是相当牛逼的

网友:
声卡坏的概率也挺高的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以后遇见就少走弯路

网友:
思路很清晰,判断准确

网友:
碰上这样的,我一般都是先直接换声卡,如果故障一样,我才继续查电路,,楼主心细

网友:
你这用的是蜂鸣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