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断线滴滴报警

楼主(2016-09-09):
长话短说,,到手一主板,,映泰的AMD板子,,型号忘了,,插电触发不跑码,,接小喇叭,,滴滴滴报警,,这是挡内存的节奏,,各种换内存,,拔插,,擦洗,,都没有,,那就老老实实测内存条件,,1.5V,,R3的,,内存插槽240脚基准0.75V正常,,238脚SPD供电3.3V正常,,236脚0V,,不对,,正常应该是有个3.3的供电的,,供电名字忘了,,打阻值一千多,,仔细瞅瞅,,果然,,内存插槽角落里烧断线了,,补好线,,插电触发跑码亮机,,一气呵成。。再来个补线图

接手的时候仔细看看应该就能秒掉的。。实测这断线点连内存插槽236脚

网友:
主板烧断线经常的事情

网友:
台式主板,很多这个3.3V  3P3V  这个脚烧了。送钱的

网友:
DDR3 内存 SPD 供电不是 238脚,楼主有误。

网友:
楼主有捡钱了,直接飞线

网友:
楼主细心,赞一个

网友:
236脚SPD电压烧断

网友:
楼主捡MONEY了。 主要还是心细。

网友:
好眼力,好技术

网友:
SDA 238脚 3.3v

网友:
三代内存236脚才是SPD

网友:
SPD断线的很好修 外观就能看到一般

网友:
这个这么粗的线应该 是SPD吧。用阻值卡更好测量的

网友:
楼主心细   胆大   学习了

网友:
236脚,又捡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