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460待机0.12 不开机

楼主(2016-09-09):
机型:三星Q460

故障:待机0.12,待机芯片发烫

1.板号

2.接恒流源待机明显偏高了,顺手摸了下主板,发现待机芯片发烫,且旁边电容对地短路

3.取下待机芯片,测量电容还是短路,看来不是待机芯片的问题是别的电路引
起待机芯片发烫 ,待机芯片装回去,上电发现EC也发烫,取下EC电容不短路了

4.在料盒找了一个同型号的EC换上,触发后大小写灯亮一下就灭了,不显示,接外接能显
于是看看飞线和屏接口(估计是我自己造成的,我都很小心了为什么还这样呢???)

5.把PIN脚调整好后,上电亮机,幸好没烧坏别的东西。

网友A:
摘待机芯片后,不能上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摘待机芯片后,不能上电吧

看清楚 我是装回去再上电的

网友:
线性短路  ec烧了  这种屏接口插的时候是要小心

网友:
是不是PIN歪导致烧EC啊?

网友:
EC把待机拉低了,导致待机不正常,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摘待机芯片后,不能上电吧

对啊,摘掉待机还能上电?不会烧东西吗? 还是 把电感断开了? 。。断开了, 上下管不会烧?。。。额  不懂,,,求大神解释!

网友:
拆了PWM芯片应该是不可以开机的哦,那脚位插弯了幸好不是跟19V短在一起,是的话就不好说了

网友:
屏线接口这里确实要注意  不过还好没短路

网友:
动手能力强,查到哪里坏,一环就好

网友:
那个爱插坏

网友:
思路清晰,历害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以后遇见就能少走弯路

网友:
三星还有老点的华硕都是这样,屏线接口不注意就那样

网友:
NBNBNBNBB搂住牛鼻

网友:
以后小心吧。我也插歪过

网友:
这个电路查的不错,问题讲解的也很清楚

网友:
这种一般是3V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