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10L黄灯

楼主(2016-09-09):
      这机器主板换其它主板还麻烦,所以修不了的也只能换同样的板。通电风扇转一下停掉,黄灯闪,12V短路

下面是全家福

网友:
什么意思,没看懂

网友:
坏了这么多东西吗

网友A:
这种电容一般不会一起坏那么多,是那MOS管 三脚通了吧。

网友B:
可能是吧怀疑的全换掉了。

网友C:
这板可能是通病,上次也是换这里的管子,电容换两个

网友:
电容失容量的可以用电容表量的

网友:
电容应该没有全坏  万用表可以量的    不过修好久是硬道理  楼主要是多上图 讲讲原理  就更好了

网友:
恩,上管击穿,不换3418K,以前试过不换3418K换一个击一个,所以直接哪边的击穿连带直接换了,电容也大部分阻止偏低了,低的40,55  所以就全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容一般不会一起坏那么多,是那MOS管 三脚通了吧。

电容坏了 3个,其余阻值都偏低,就全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可能是通病,上次也是换这里的管子,电容换两个

恩,上管击穿,不换3418K,以前试过不换3418K换一个击一个,所以直接哪边的击穿连带直接换了,电容也大部分阻止偏低了,低的40,55  所以就全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吧怀疑的全换掉了。

恩,上管击穿,不换3418K,以前试过不换3418K换一个击一个,所以直接哪边的击穿连带直接换了,电容也大部分阻止偏低了,低的40,55  所以就全换了

网友:
这么多电容都是坏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