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X201i待机0.03立马掉到0.00

楼主(2016-09-09):
机型:IBM-X201i

故障:待机0.03立马掉到0.00

1.上图看机器型号

2.接恒流源0.03立马掉到0.00,初步判断为电路保护了,由于待机部分和TB芯片(东芝芯片)
有关系,那就查查TB芯片和升压电路,测得15V和28V升压都正常,但是在TB芯片34脚没电,看
来问题在这里.

3.测C373一端有电压一端没有,断电测量发现电容与TB芯片引脚断线,仔细观察在电容引脚
那条线好像断开了,刮开绿漆用导线连起来。

4.接电源,触发亮机!!!

网友:
可以啊,我有很多ibm的机子,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昨天一台不触发的

网友A:
好象没有210I   这个型号呀,是201I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象没有210I   这个型号呀,是201I吧。

够细心  已改正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以后遇见就能少走弯路

网友:
没有28v,最多也只有25v压降后约在24v

网友:
这都可以,看这机子都不知如何入手

网友:
眼睛看到的还是量到的

网友:
高手 向你学习

网友:
可以。修的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
收工,捡米,楼主舒服

网友:
这个是通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