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230s电池不能用了

楼主(2016-09-09):
能检测到电池,HP Battery Check报告其中一节只有278mV,其它三节有3700~3800mV,现在是不能充电,显示剩余容量0mAh,当前0mAh,请问是锁了吗?能自己换下电芯不,请各位指点下,谢谢了!
不能充电

网友:
换个电池吧 也不贵

网友:
现在都没有换电芯,没有点焊机,烙铁是不行的。 一般都直接换个电池

网友:
一般都直接换个电池

网友:
直接换电池呀。这也要求助呀。。

网友:
谢谢各位。
自用的,有点电芯,想自己搞一下,能顶下10分钟就行了,问题是现在根本不能用,所以来请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