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小四方供电芯片大家是怎么更换的?

楼主(2016-09-09):
  更换过几次,有时候通电直接烧上管,应该是芯片部分引脚没有与主板接通,更换的时候有什么好的方法吗?新芯片各个引脚是否需要拖锡?

网友:
如果为了更有把握的话,最好还是再拖一遍锡

网友:
你没有把芯片焊接到位,空焊了,就直接上电所以就要烧

网友:
多练练就有把握了  不放心可以带锡拖一遍

网友:
最好拖一遍锡,更可靠

网友:
新的芯片必须要拖锡,而且现在新的芯片很多是翻新的,表面有痒化层,1步:最好是有那种磨沙橡皮檫,把芯片在橡皮上 摩擦一遍,看起来脚位很新,2步:芯片加助焊膏加上锡 ,注意中问部分不要加多了,多了就不好搞了。3:拆芯片时要加上助焊膏,一边用热风枪吹,一边用镊子取,注意取的时候看到焊锡完全发亮说明全部锡点熔化,而且要垂直往上拔这样就可以很好的保留原来主板上的焊锡,注意在主板焊盘上保留完好的情况下,千万不要去把主板焊盘上的焊锡拖干净了,这样你把芯片往回焊的时候就可以完好的接触好各脚位,4步:焊盘上加助焊膏,对准芯片摆放好,一边加热,一边拿镊子校正位置,一达到熔点,芯片就会自动拉回到各焊点上并且每个焊点都会很饱满,搞定,一定要清洁干净检查好每个脚位并且用万用表测量上下管的G栅极有没有阻值正常后再开机, 最后两个字: 多练!

网友:
2楼正解,多练

网友:
你说得是QFN芯片吗   很好拖的    温度到了 自动就归位了

网友:
去找视频看看,有很多正规则操作的可借鉴下

网友:
楼主说的是乌龟壳的上下管吧

网友:
拖点锡把稳点。。还是拖了吧。

网友:
先加锡,用风枪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