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灰屏维修

楼主(2016-09-09):
  版号是:LA6884P
       收到的机器状态:二修机,初部检测不加电,无待机
  简单维修阶段:待机电路速度修复无技术含量,忽略N个字,试机上电0.72无显示
  盲修阶段:各大电感量了一遍未发现异常,眼扫了一遍未发现异常,换CPU测试电流上来了,加屏测试灰屏无显示,外接正常
  细修阶段:因为屏虽然没有显示,但是背光起来了,屏供电应该是基本正常,直接示波器打屏接口有压无波,开始怀疑到桥的LVDS模块,把桥正反面大小电感打了一遍,供电都正常,直接换桥,结果令人失误,还是灰屏无显示,只能打个图纸去查LVDS的相关信号及供电,查到+VCCA_LVDS 3.3V ,事情麻烦了,主板PCB无标识也没有点位图,找不到正确的测试点,但是其它的都检查了,只有这个没有测,没有办法又认真的把桥正反面的小电感和小电阻根据线路粗细和位置查了一次也没有发现问题。
  继续无图盲修大法加怀疑大法:怀疑什么呢?想到会不会是上家把电感或者电阻改换成了电容什么的,开始检测桥正反面的电容的引脚对地阻值,终于测到一个大高子电容的2极都阻值偏大,这么大电容正常应该是一脚接地的滤波电容没有地怎么可能呢,咬了咬牙,用镊子把二脚一连,奇迹出现了,后面忽略N个字。。。。

网友:
二修机 埋雷太多 没有图纸楼主厉害

网友A:
这个机器点位图都有的呀 怎么可能没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点位图都有的呀 怎么可能没图纸

图纸有,点位图没有,开始忘说版号了LA6884P,如果你有分享一份点位图,谢谢

网友:
没有点位不好找东西

网友:
楼主发资源辛苦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种机器最难搞

网友:
这样人为的故障都能修好真厉害

网友:
加分了,修二手机是很蛋痛的事,还好楼主细心

网友:
最讨厌做手脚的

网友:
别人故意弄的,乱弄的

网友B:
动手脚的机器,他原来的cpu坏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动手脚的机器,他原来的cpu坏没坏?

客户机器送修来的时候的CPU坏了,客户自己去上家又把好的换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