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种花屏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6-09-10):
一开机就是这种花,然后就待机了!

网友:
屏坏了,基本没有维修的价值。

网友:
屏坏了。换个显示器

网友:
显示器屏坏了  就放弃吧应该是软排线的问题 有牛人焊过

网友:
报废处理吧 亲

网友A:
换通用驱动板试试,先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逻辑板的问题吧

网友:
可以肯定是屏坏了    最好换个屏试试

网友:
应当是屏坏了,,,,

网友:
这个不用浪费时间了天天修显示器遇到过无数次这种花屏没一次修好过

网友:
这种液晶的屏坏

网友:
屏坏了 没必要在搞了

网友:
屏挂了,龙腾屏吗

网友:
屏坏了 修不好了

网友:
液晶屏本身坏了  没得修

网友:
屏掛了,换屏吧。

网友:
如果真的要修估计是排线的问题,但是你修不了

网友:
屏挂 了,节哀

网友:
屏本身问题。

网友:
屏坏了液晶屏本身坏了

网友:
这个一般是屏坏了

网友:
收破烂咯 收破烂咯

网友:
一般我都是不修的 这种故障

网友:
屏损坏的面大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通用驱动板试试,先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逻辑板的问题吧

这明显是屏坏了啊?这灌水也不看图?

网友:
拆开把屏线重新插下试试

网友:
这个还是不要了。换亲的吧。没有维修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