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死机 板号K42JR 4.1 原来是它

楼主(2016-09-10):
客户的电脑装了WIN10系统,拿到手开机进系统进不了桌面。刚开始判断显卡问题,报了个2毛,(同行)
  答应修了
 开始干。也没多想,直接干显卡。显卡是0809000 手上有现成的。很快换上,开机亮机
 再测试,进系统进不去,给他换个系统,就在做系统的时候死机,GHOST时死机,
 换硬盘  死机照旧
换CPU  一样死机 CPU是I5-480的
 换内存  还是死机
 刷BIOS  不显 不刷了,换回原装的
 换南桥电容  还要死
 看主板上CPU供电上只有两个330电容。看样子都不够,。估计是他了, 背面有三个电容空位 加上。
 再测试。没有再死机过。换回I5测试一切正常。。
330电容新的用完了,废板上拆了几个470的。

网友:
用波打下前后的波行对比下撒

网友:
不会返修吧

网友:
就这样完事了。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测试的修,死机的问题很难搞。

网友:
碰到过,没修好,我的加电容没反应

网友:
死机的没修好过呢

网友:
楼主厉害,不过要是首先加CPU电容就解决了的话,那就神话了!

网友:
都是厂家省钱呀我也有修到类似的

网友:
这个是就出现了,呵呵

网友:
这种尝试的修  我之前遇到过返修的

网友:
死机问题很磨人,修的很烦躁

网友:
偷工减料的机子,新的没什么,稍为老化就出问题

网友:
这个型号机器修过很多了  有的不定时掉电,反正我都是先加几个电容上去 基本都能解决

网友A:
这个机器的通病不是CPU 供电吗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情况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的通病不是CPU 供电吗

华硕的通病太多了,能修到的基本都是通病了。

网友:
还有怎种情况

网友:
死机.断电.一般也是这里

网友:
这种修好我说真的都不太敢收钱!

网友:
很好的经验,以后碰到了要注意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无私的奉献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呢  三星的就有

网友:
这种问题很常见的吗?都是330V的电容惹的祸吗

网友:
都是厂家为省钱..

网友:
楼主厉害,我有一台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同行收200?

网友:
这种问题如果有示波器是不是会快一些测到 还是示波器测这个准确性也难说?

网友:
死机最难修,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