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昭阳E46L 广达LL6不触发,示波器简单维修.

楼主(2016-09-10):
机器型号enovo 昭阳E46L

故障:稳压电源0.003a,按开关不触发.板号:广达LL6
拆机测量发现没有3v 5v.找到图纸先测量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第6脚VIN 18.5v,en_ldo正常 LDO输出正常,3V5V_EN为5v.条件都正常就是没有pwm 3v 5v

示波器测量3v 5v电感前端发现有动作

然后测量3v 5v电感后端(图片为5v电感后端,每格2v测量)

看到这里大家都知道问题出在了那里吧

Admim -1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184215464 -2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看不懂示波器

网友:
太高深   看不懂

网友A:
滤波电容???

网友B:
现在的高手都用示波器了!

网友:
电容漏电 保护

网友:
电容问题。。。

网友C:
用示波器修漏电是很快的。

网友:
滤波不良,文波干扰引起保护

网友D:
看5V后端是过压保护了。

网友E:
至今只会用示波器抓波   抓触发  但是看不懂波纹

网友F:
有滤波器看来还是效率高

网友:
楼主发资源辛苦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滤波不正常

网友G:
滤波。我的示波器不知道怎么抓波

网友:
示波器非常有用这个可得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滤波电容???

恩恩,对的,你是实地的学员,示波器比我厉害,应该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高手都用示波器了!

只不过数字示波器可以迅速锁定一些pwm供电故障,还有一些掉电,不跑码的故障,

网友:
都知道的故障,我的帖子给 小白看的

网友:
恩恩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修漏电是很快的。

要是按照传统的修法,得先换芯片再想到滤波电容问题,费事费力,维修速度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5V后端是过压保护了。

是的,我抓3v也是电压高保护了,换了2个滤波电容解决

网友:
滤波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至今只会用示波器抓波   抓触发  但是看不懂波纹

多抓几个波波就会了,正常波形和不正常的一对比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滤波器看来还是效率高

不是滤波器这是数字示波器,啥叫滤波器我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故意卖啥子官子呢?

看来你是真看不懂示波器波形,请看楼上的我的答案 O(∩_∩)O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滤波。我的示波器不知道怎么抓波

建议找个地方系统学习一下

网友:
非常正确

网友:
这里是严管版块请不要回复与本帖无关的内容 O(∩_∩)O谢谢合作

网友:
看样子是电容,对波型还在学习中

网友:
5V过压保护,,,

网友:
看到波波就知道是电容滤波不良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