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 premium主板无法开启ahci

楼主(2016-09-10):
一开ahci就卡在bios自检不过.这个板子的好像用的第3方芯片转接的.会不会是这个芯片问题.
华硕

网友:
第3方芯片

网友:
是不是芯片问题

网友:
换一个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外设全不要点的看看呢。刷BIOS。换芯片看看。。。

网友:
可能是这芯片的问题,可以更换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