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电压正常 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6-09-10):
这个显示器不好拆,几番折腾之后拆完,测量电源板 5V 有 就是指示灯不亮 求助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驱动板问题,换个万能驱动板吧

网友:
按你给的信息,只能说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屏亮吗?开关板或者按键测量了吗?你又不说清楚状况如果测量不出结果的话先用通用驱动板改了刷程序试试了

网友:
驱动半 坏了把

网友:
检修驱动板,不行就换通用板,毕竟不贵。

网友:
用可调电源5V接驱动板 判断驱动板好坏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12v 5v 都有吗

网友:
5V有 那12V呢 程序刷过了吗

网友:
检测步骤说清除,大家也好分析,比如驱动版后继转换电压3.3 1.8v正常不

网友:
驱动板看看 3.3出来没。主控加焊一下

网友:
查3.3V正常吗?开关有无电压和跳变,刷BIOS

网友:
个别情况还有电压正常 功率不正常 的问题,所以可以先外接一个5V测下驱动板,不正常 就换驱动板吧

网友:
查下驱动板3.3V正常不

网友:
修起来嫌麻烦就换个通用的,要不了几个钱。

网友:
我一般就是直接换通用的,多省事

网友:
直接考虑驱动板

网友:
肯定是驱动板坏了咯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吧,那个电流表直接接个5V试试指示灯亮不

网友:
按键 ,或者数据坏了

网友:
开关正常就查驱动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