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集显问题,已经修复。

楼主(2016-09-10):
1、本人菜鸟,前几天修好一块华硕H61,开始问题是偶尔开机,偶尔不开机,偶尔开机死机,屏幕左上方有个白点,也不闪,死在那里。就这鸟板子。
2、后面吧啥都不懂,开始查资料,没头绪的查哈,换晶振呀,插各个供电电压等等,还是没查到什么结果,反正死马当活马医了,烧烤模式吧,加焊桥,烧烤中,很快就熟了哈
3、烧烤熟了之后脏兮兮的。
4、清洗后也没见干净多少
5、不管那么多直接上电,晕,这下玩完了,直接不显示了,当时没检测卡,只能插一个喇叭,一长两短,查资料好像是没过显卡,查内显MOS没电,不知道是不是,拔掉内存,还是一长两短,这就感觉内存也没过吧。
6、再次声明本人菜鸟,内存几个工作条件都是查资料得来的,要不还不知道,上电查内存MOS管电压正常,时钟正常,复位正常,查到SPD3.3V时候发现了问题,明明是3.3现在只有0.7左右。这下好像看见了希望,开始跑那条线,发现跟24PIN插座有几个脚应该是通的才对,他这个是不通的,两条卡槽都不通,最后很多零件挡住了,也看不见,也没图纸什么的,好吧,直接飞过去得了,飞线这个图没拍,就是从内存SPD3.3供电脚,直接飞往24pin的3.3那里,
7、好了,上电,熟悉的界面来了,连续试了十几次没发现之前死机的问题,其实具体是哪里问题,我还是一头雾水,搞个硬盘装系统试试。
8、新的问题出现, 要疯掉了,只要在这一步勾上显卡驱动,系统就装不上,去掉就能正常装进去开机都正常,下载驱动精灵更新吧,结果只要一更新马上就黑屏,死机,卡混动条,各种问题,驱动换过N个版本,BIOS刷过几个,硬盘换过,没鸟用,
8、现在就不知道什么情况了,我只能怀疑U了,也没得代换,有知道问题的大神说说吧。9.来更新一下,搞好了,换了个U就搞定了,一切正常。

网友A:
内存那里断线是通病了  遇到很多块这样的了   装核显驱动卡死应该是CPU问题  换个CPU应该OK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那里断线是通病了  遇到很多块这样的了   装核显驱动卡死应该是CPU问题  换个CPU应该OK啦

目前我也只能怀疑到U了,因为不装显卡驱动,一切都是正常的,菜鸟不太懂 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目前我也只能怀疑到U了,因为不装显卡驱动,一切都是正常的,菜鸟不太懂 呵呵

HH 我也是菜鸟呢   现在的CPU都集成了核显  除了它还真没谁值得怀疑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H 我也是菜鸟呢   现在的CPU都集成了核显  除了它还真没谁值得怀疑的了

但是第一种问题,不知道是哪里引起的,一头雾水,不知道是内存引起的,还是假焊桥好的,呵呵,反正现在是没出现过了,假焊一下,内存线假焊断了,估计之前就是内存线路有阻,引起的那种问题。现在就只能找个U试试看看了。我不装显卡驱动用了 几个小时都是正常。

网友C:
本来机最初故障是内存的3.3伏问题,后面你搞过桥不知会不会把故障矿大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来机最初故障是内存的3.3伏问题,后面你搞过桥不知会不会把故障矿大啦

最初它能显示,所以就没去关注内存供电问题。

网友D:
官网下载主板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官网下载主板驱动试试。

试过了 没用

网友E:
这板内存短线确实是通病,换U也不一定会好

网友F:
你这个 学习了  我好像也 有块板和你故障相识  下午回去试试!!!

网友G:
楼主既然找到内存3.3v有问题,应该继续追踪内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板内存短线确实是通病,换U也不一定会好

不装显卡驱动 都能一直正常使用,怎么还会是内存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 学习了  我好像也 有块板和你故障相识  下午回去试试!!!

呵呵    可以试试   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既然找到内存3.3v有问题,应该继续追踪内存啊

能正常显示了  而且我这个U放在两块H61板子上,问题是一样的,难道两块板子都有同样的问题,这么巧????

网友:
其实应该就是CPU的问题吧,因为集显都在CPU里面了。

网友:
SPDVCC电压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第一种问题,不知道是哪里引起的,一头雾水,不知道是内存引起的,还是假焊桥好的,呵呵,反正现在是 ...

第一个问题是内存SPD断线引起的

网友:
学到了东西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