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37 五声报警不亮机

楼主(2016-09-10):
板号12314-1 五声报警 不显示 有遇到的吗
电压都正常
不显示
板号

网友:
5声 好像不插cmos电池会报5声

网友:
稍等,重按一下开关 。

网友:
5声是CMOS电池没电或者时间不对。不会造成不显示吧。这是两个问题吧。

网友:
我的七声报警,无显卡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