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50 ver1.1开机0.1掉电

楼主(2016-09-10):
换了南桥
换了EC
换了CPU
大师来指导下,没招了
掉电

网友:
掉电后还可不可以触发,如果不触发考虑短路,如果还可以触发,看下是不是缺电压了

网友:
上面说的对呀 查查掉电的原因 如果是先换南桥 我感觉这板基本上让修的报废了!

网友:
有个一样的板子,一样开机到0.1掉电,开机时电压都出来了,BIOS也刷了,也没短路,到底是哪的问题
有修过的分享一下吧,谢谢

网友:
今天又碰到一台

网友:
烤箱伺候下!

网友:
0.1几A掉电,应该有电压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