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1T LE 内存供电

楼主(2016-09-10):
诊断卡有复位,不跑马。测有cpu供电,pci、pci-e复位正常,内存槽236、118、238脚电压正常。刷BIOS老样子,换io周边822没用。无奈从头再来,测DDR3内存供电才1.2v,驱动ic是APW120,论坛找了个pdf

1脚12.3v  5脚11.5v  7脚1.15v  6脚0.79v   换APW120无效,换场馆和滤波电容还是老样子。没法了下载图纸仔细分析,图纸中APW120反馈脚FB的两个分压电阻是2k  、3.9k,实测板子的电阻没变值, 条件都正常咋就输出1.2v呢。我来算算看

按电阻分压计算,输出1.2v是正常的啊,可DDR3是1.5V供电啊。怎么理解,晕倒!

想来想去,会不会是后极拉低了啊,卸下大电感,测下管D 电压2.7v,赶紧关电。拔了电源,cpu就懒得卸下了。红笔地,黑笔电阻挡测对地阻值85欧。有经验的高手说句话啊,是不是阻值有问题,连的点那么多,要怎么弄。

网友:
华硕的主板是这样设计的,跑到代码以后内存供电才会升到 1.5V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太好找,华硕的图纸基本没有

网友:
华硕主板内存供电,和CPU供电都和其他主板有区别,不跑码,电压偏低,正常。

网友:
师傅们,帮忙啊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类似故障,有一下h61,内存电压1.2,不跑码。估计也是因为其它地方有故障导致不跑码,从而出不来1.5V D3电压。

网友:
跑码前1.2v正常.开始跑码后就会变1.5v 测量下总线电压

网友:
1.2V华硕主板正常的,要跑过内存电压才1.5

网友:
华硕的都是这样的要跑马才会变1.5

网友:
你这个要跑到内存才能出1.5V  1.2V是属于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