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楼主(2016-09-10):
                                                                      维修部:鑫盛电脑科技
    接到客户G470,5安大短,和客户谈好价格就开修,拆完后裸板测试不短了,正常上电。心想应该是捡到钱,全部装好一个卵样,各种排除,最后是屏线拔了就不短了。把屏拆了。目测是马片芯片烧了。找了个换上,不短了。装机测试,灰屏,看来没那么简单,显卡换了,桥也换了。看论坛有人说EC和bios。好吧。既然有人说。我就干了。搞完都一样了。此时开始怀疑人生了,没办法了,搞屏线。拆了是有线拔一块了。为什么这么晚才怀疑屏线了,我量的是好的,屏线处理好,试机,一个卵样了。屏换别的机器上是好的。在拆换屏的时候我注意看了一下,屏上有两个马片芯片。没法了。两个都换上就好了。完美亮机,
     总结:主板没问题,屏线引起屏短路,带程序的芯片最好是有几个换几个。

网友:
刷屏码片好的?这机子这么奇葩?

网友:
楼主技术高,配件也多

网友:
高手,第一次听说屏短路,搞这么难修,哈哈

网友:
一个本本坏这么多地方

网友:
G470这机器不需要码片啊,通用屏都能点啊

网友:
我自己做了个刷屏的工具,我一般都是刷的,没换过

网友:
没配件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