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MD 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6-09-10):
今天接到一台X550MD电脑 ,加电不显,待机0.006,加点后先跑到0.25左右  ,然后等1-2秒到0.6,就没有动作了 ,怀疑是BIOS,下载了几个刷了都直接待机到0.2几  不加电,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网友:
检查下各路供电,cpu都还没动作起来

网友:
看下缺供电不  不一定是bios的问题呢

网友:
查下供电都正常不。然后再刷BIOS呀。。。

网友:
所有供电都正常  CPU正常发热  原BIOS在编程器上不识别   应该是BIOS坏了   但是怎么刷都不行   刷了就不加电

网友:
电压都出来.应该是BIOS问题.请先确认你的编程器是否有问题

网友:
哥,能不能提点有建树性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