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如何选择电源

楼主(2016-09-10):
小白如何选择电源

  电源,作为整套平台的动力之源,在主机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一款好的电源,不仅能够为玩家们提供一个稳定、安静的游戏环境,同时还可以有效节省宝贵的电力资源,最大限度发挥出每一度电的价值。作为DIY新手玩家,在选购主机配件时,最难以抉择的就是主板和电源,相信绝大多数用户仅仅对电源的功耗参数有着或多或少的了解,其实电源里的奥秘不只如此。下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深入了解一下电源的相关知识。

一、电源功率
  日常装机可能使用到的电源共分为三大类:非模组电源、半模组电源、全模组电源。非模组电源在入门级电源产品中较为常见,其特点是各类线材数量固定,用户无法根据实际使用需求拔掉多余的线材。但非模组电源价格相对实惠,因此更适合追求性价比的玩家们选购。
图一、非模组电源

  半模组电源和全模组电源类似,都可以根据用户的使用需求来增加或减少供电线材的数量,半模组电源的主板24PIN供电线和CPU的8PIN供电是固定在电源上的,而全模组电源所有的供电线都可以拔下来。模组电源的优势是可自定义线材的数量,并且MOD达人还可以根据主机的主题来更换不同类型和外观的线材。但模组电源的价格相比非模组电源要高一些,更适合高端用户选用。

图二、半模组电源

  无论是玩家们选购电源产品之前,还是商家们对电源产品的推广部分,最先要提到的一个参数就是电源功率。可以说,功率是衡量一款电源性能的重要参数之一。相信大部分网友对于电源的认识是这样的:如果是一套入门的核显平台,一般搭配一款300W左右的电源就够了,游戏玩家们常用的独显平台,大概需要500W左右的电源,才能确保整台主机稳定运行,而多卡互联或是极限超频平台,可能还需要更高功率的电源来支持。其实以上这种说法是很片面的,功率只是电源众多参数中的一项,与功率同样重要的参数还有负载效率。

二、80 PLUS认证
  提到负载效率,就不得不说一下80 PLUS。80 PLUS是由美国能源署出台的一项电源转换效率认证标准,该标准将根据电源在10%、20%、50%和满载环境下的转换效率来评判一款电源的综合效率。根据电源转换效率的逐步提升,80 PLUS认证可分为白牌、铜牌、银牌、金牌、白金牌和钛金牌。

图三、80 PLUS认证标准

  我们在电源的宣传材料或是包装盒上经常会看到一个标有80 PLUS字样的LOGO,这就表明这款产品经过了80 PLUS的认证,而LOGO的颜色则表示这款产品经过80 PLUS认证的级别。比如一款电源经过了80 PLUS白牌认证,就表明这款电源在20%、50%和满载环境下的转换效率均超过了80%。
不过,由于国内的电源市场还不够规范,因此一些厂商受到利益的驱使,会过度追求80 PLUS认证,更有甚者会伪造认证等级,或者以类似的LOGO来误导消费者购买。这时候就需要大家挣大眼睛、认真鉴别了。

三、认识电源参数
  电源参数真正的差异化体现在输出参数上,输出参数可分为+5V、+3.3V、-12V、+5VSB和+12V。我们知道,电源的每条供电线需要连接不同的设备,而每种设备所需的电压是不同的,对于一套平台来说,显卡、CPU和内存等重要的部件都需要12V供电,因此+12V供电的性能更是电源输出参数的重中之重。

图四、电源参数

  比较正规的电源铭牌应该直接标出各项输出参数的功率,但也有部分产品仅标出了电流参数,不过通过公式W=UI,也可以直接计算出功率。比如上面这款电源如果没给出+12V输出功率,可以根据公式12V*34A计算出最终的功率为408W。想要选择合适的电源产品,需要先了解平台中显卡和CPU这两个用电大户的TDP(热设计功耗),如GTX 960的TDP为120W,而Intel酷睿i5-6500的TDP为65W,再加上其他部件,理论上+12V输出功率在200W以上的电源就可以满足以上的配置。但是,由于电源在运行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性能损耗,也就是上面提到过的转换效率,因此在选购电源时要预留出一部分的余量,如果整套平台的大概功耗为300W,那通常要选择400W或以上功率的电源产品来搭配。
  首先是电压偏离,这项测试是用来了解电源在不同负载环境下的输出稳定性,偏离幅度越接近理想值0%,证明所测试电源的稳定性越好。最后再来看一下文章第六页的纹波表现,纹波是由于电源的电压波动而造成的一种现象,因为电源输出是由交流电转换形成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在直流稳定量中多少带有一些交流成份,这种叠加在直流稳定量上的交流分量就称之为纹波。从电源的工作原理上来看,纹波的出现是很正常的现象,只要纹波在合理波动范围内,就无需担心电压品质。

图五、+12V电压偏离

图六、输出波纹

  最后,在选购电源时还需要注意一点,某些产品对于供电接口的数量要求很高,比如一些非公版的显卡需要三个供电输入,这时就需要广大消费者在购买电源之前,先对其他部件的供电需求有一定的预估,包括显卡供电、CPU供电、硬盘供电等,因为很多非模组电源无法提供太多数量的供电支持,所以有必要在购买电源之前就先将这些细节计划好,这样才能够不被奸商欺骗,为自己的平台购买到一款称心如意的好电源。

网友:
欢迎发表普及小白的帖子,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