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4X自动上电到0.2A掉电反复重启

楼主(2016-09-10):
H24X自动上电到0.2A掉电反复重启,IO BIOS都换过 还是一样 这会不会是南桥问题??

网友:
换桥试下。

网友:
这个说不准的。上到0.2,电压同出来完,有可能是后续缺电压。修好电压后,再上电后可能就不会自动上电了

网友:
BIOS多刷几个试试看了 说不定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