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 售后管不管?

楼主(2016-09-10):
有一技嘉H61主板,关机后经常自动重启。拔了硬盘。拔了开机控制线。直接用螺丝刀触碰开关机。也有这情况。但不是每次都重启。

网友:
要质保吧。问题明显就好办

网友:
升级BIOS就好了,我家的就是这问题

网友:
找售后去,不行就打,

网友:
这样的问题售后会管,不过你有可能拿过去,回来还是那样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干死,让他没法修,换一块,上次有个不稳定的,我直接干死,拿回来以后,I/O,南桥,还有 好几个芯片全换了,还是没换板,回来没搞多大会就又挂了,最后还是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