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520 大短路

楼主(2016-09-10):
这个短路有点奇怪,标准电压20V 我调到18V 就不短路,20V 就短路 而且吱吱响 大短路 求助
求助
联想

网友:
一级一级的断开,看是那一路微短

网友:
排除法 保护隔离待机还有后继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先断开3V 5V与充电 电感试试

网友:
20V短路了,有没有烫的地方吗

网友:
5A大短路?量下各大电感还有公共点阻值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