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的测量知识 数字万能表测电容好坏的步骤

楼主(2016-09-10):
数字万用表的测量知识 数字万能表测电容好坏的步骤

  本文教你如何用数字万用表测电阻、直流电压及直流电流,以及测量时的注意事项,数字万用表测电容好坏的步骤等知识的详细讲解。

  数字式万用表是测量电阻、电压、电流和音频电平等的仪表。

  测电阻

  在测量电阻时,应在标有“ω”的刻度上看读数(由于通过表头的电流与被测电阻不是成正比关系,所以表盘上的电阻标度尺是不均匀的。)被测电阻的实际值等于标度尺上的读数乘以旋钮所指的倍数。在测量前,应先将两表笔短接,转动调零电位器,使指针在0ω的位置,然后选择合适的档位以保证测量的准确。每换一个量限,都要重新调零。另外,电阻的测量,一定要无源及无其它并联支路的情况下进行。电阻(或电流)测量完毕后,应将转换开关旋至高电压档位,这是防止误用欧姆表(或电流档)测电压的良好习惯。

  直流电压、电流的测量

  读数时应看“dc”或“v·ma”符号的刻度表,此时旋钮所指的数值即直流电压或电流的最大量限(量程)。测量前应先估计被测量值的大小,再将转换开关转到适当量限的档位上。按比例可读出测量值的大小。
  测电路上两点间电压时,红色测试笔应接高电位点,黑色测试笔应接低电位点。

  测直流电流时,要把电流表串入支路中,所以必须先把被测支路断开。如果没有断开支路就把两支表笔搭到支路的两端点上去,实际上是用电流表去测电压,电表即被烧毁。

  用万用表判断电容器质量

  视电解电容器容量大小,通常选用万用表的r×10、r×100、r×1k档进行测试判断。红、黑表笔分别接电容器的正、负极(每次测试前,需将电容器放电),由表针的偏摆来判断电容器质量。若表针迅速向右摆起,然后慢慢向左退回原位,一般来说电容器是好的。如果表针摆起后不再回转,说明电容器已经击穿;如果表针摆起后逐渐退回到某一位置停位,则说明电容器已经漏电;如果表针摆不起来,说明电容器电解质已经干涸失去容量。

  有些漏电的电容器,用上述方法不易准确判断出好坏。当电容器的耐压值大于万用表内电池电压值时,根据电解电容器正向充电时漏电电流小,反向充电时漏电电流大的特点,可采用r×10k档,对电容器进行反向充电,观察表针停留处是否稳定(即反向漏电电流是否恒定),由此判断电容器质量,准确度较高。黑表笔接电容器的负极,红表笔接电容器的正极,表针迅速摆起,然后逐渐退至某处停留不动,则说明电容器是好的,凡是表针在某一位置停留不稳或停留后又逐渐慢慢向右移动的电容器已经漏电,不能继续使用了。表针一般停留并稳定在50-200k刻度范围内。

   用万用表作为检测工具的集成电路的检测方法

  虽说集成电路代换有方,但拆卸毕竟较麻烦。因此,在拆之前应确切判断集成电路是否确实已损坏及损坏的程度,避免盲目拆卸。本文介绍了仅用万用表作为检测工具的不在路和在路检测集成电路的方法和注意事项。文中所述在路检测的四种方法(直流电阻、电压、交流电压和总电流的测量)是业余维修中实用且常用的检测法。这里,也希望大家提供其他实用的(集成电路和元器件)判别检测经验。

  (一)、不在路检测

  这种方法是在ic未焊入电路时进行的,一般情况下可用万用表测量各引脚对应于接地引脚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并和完好的ic进行比较。

  (二)、在路检测

  这是一种通过万用表检测ic各引脚在路(ic在电路中)直流电阻、对地交直流电压以及总工作电流的检测方法。这种方法克服了代换试验法需要有可代换ic的局限性和拆卸ic的麻烦,是检测ic最常用和实用的方法。

  1.在路直流电阻检测法

  这是一种用万用表欧姆档,直接在线路板上测量ic各引脚和外围元件的正反向直流电阻值,并与正常数据相比较,来发现和确定故障的方法。

  测量时要注意以下三点:

  (1)测量前要先断开电源,以免测试时损坏电表和元件。

  (2)万用表电阻档的内部电压不得大于6v,量程最好用r×100或r×1k档。

  (3)测量ic引脚参数时,要注意测量条件,如被测机型、与ic相关的电位器的滑动臂位置等,还要考虑外围电路元件的好坏。

  2.直流工作电压测量法

  这是一种在通电情况下,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对直流供电电压、外围元件的工作电压进行测量;检测ic各引脚对地直流电压值,并与正常值相比较,进而压缩故障范围,找出损坏的元件。

  测量时要注意以下八点:

  (1)万用表要有足够大的内阻,至少要大于被测电路电阻的10倍以上,以免造成较大的测量误差。

  (2)通常把各电位器旋到中间位置,如果是电视机,信号源要采用标准彩条信号发生器。

  (3)表笔或探头要采取防滑措施。因任何瞬间短路都容易损坏ic,可采取如下方法防止表笔滑动:取一段自行车用气门芯套在表笔尖上,并长出表笔尖约0.5mm左右,这既能使表笔尖良好地与被测试点接触,又能有效防止打滑,即使碰上邻近点也不会短路。

  (4)当测得某一引脚电压与正常值不符时,应根据该引脚电压对ic正常工作有无重要影响以及其他引脚电压的相应变化进行分析,才能判断ic的好坏。

  (5)ic引脚电压会受外围元器件影响。当外围元器件发生漏电、短路、开路或变值时,或外围电路连接的是一个阻值可变的电位器,则电位器滑动臂所处的位置不同,都会使引脚电压发生变化。

  (6)若ic各引脚电压正常,则一般认为ic正常;若ic部分引脚电压异常,则应从偏离正常值最大处入手,检查外围元件有无故障,若无故障,则ic很可能损坏。

  (7)对于动态接收装置,如电视机,在有无信号时,ic各引脚电压是不同的。如发现引脚电压不该变化的反而变化大,该随信号大小和可调元件不同位置而变化的反而不变化,就可确定ic损坏。

  (8)对于多种工作方式的装置,如录像机,在不同工作方式下,ic各引脚电压也是不同的。

  3.交流工作电压测量法

  为了掌握ic交流信号的变化情况,可以用带有db插孔的万用表对ic的交流工作电压进行近似测量。检测时万用表置于交流电压档,正表笔插入db插孔;对于无db插孔的万用表,需要在正表笔串接一只0.1~0.5μf隔直电容。该法适用于工作频率比较低的ic,如电视机的视频放大级、场扫描电路等。由于这些电路的固有频率不同,波形不同,所以所测的数据是近似值,只能供参考。

  4.总电流测量法

  该法是通过检测ic电源进线的总电流,来判断ic好坏的一种方法。由于ic内部绝大多数为直接耦合,ic损坏时(如某一个pn结击穿或开路)会引起后级饱和与截止,使总电流发生变化。所以通过测量总电流的方法可以判断ic的好坏。也可用测量电源通路中电阻的电压降,用欧姆定律计算出总电流值。

  5.数字万用表测电容好坏的步骤如下:

  1、判断极性,先把万用表调到100或1K欧姆档,假定一极为正极,让黑表笔与它连接,红表笔与另一极连接,记下阻值,然后把电容放电,即让两极接触,然后换表笔测电阻,阻值大的一次黑表笔连接的就是电容的正极。

  2、把万用表调到欧姆档适当档位,档位选择的原则是:1μF的电容用20K档,1-100μF电容用2K档,大于100μF的用200档。

  3、然后用万用表的红笔接电容的正极,黑笔接电容的负极,如果显示从0慢慢增加,最后显示溢出符号1则电容正常,如果始终显示为0,则电容内部短路,如果始终显示1,则电容内部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