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7750RGR代换LD7575成功

楼主(2016-09-10):
   这个显示器同行来拿来,说开一会儿会灭掉。
结果我拿来测试,插上电源,亮机,但开个二三十秒就听细微的砰一声,听声音我觉得是保险炸了。
然后再次插上电源,果然灯都不亮了。
拆开机,发现有明显维修痕迹。然后,看到电源板背面被上加了个蓝色电容,看着感觉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反正我是看不明白。不知道干嘛用的。
这个电容我先不管,反正我先把烧掉的东西修好,肯定是要去掉的,别人怎么修我不管,我只按我的方法来。
(什么,你说别人加个电容,肯定大有深意,你去掉会不会有问题。
那我就告诉你,我不怕,我有自己的道,我信我的本心,按我自己的那一套来修,每个人都每个的维修方法),
一般就这种烧保险的,如果后面烧了一大片,包括后面小电阻烧掉了,板层也烧坏了,我都直接换板,懒的费时间修,而且有时候好不容易修出来了,
还不稳定。
不过这个不一样,我大概测了一下,发现保险烧掉,场管烧掉,场管S极接地那个电阻烧掉,大电容烧掉。只发现了这些,其它就没测出来,当然一般芯片也会烧掉。芯片是LD7575,我找了没这个芯片,但我也想碰一下运气。可能这个芯片没坏。
所以就把上面烧掉都换掉。结果,通电没问题不烧保险,但不出供电。
估计芯片也坏了。
就把10几片料板找啊找啊,这10几片料板上面的东西是被我拆了又拆,没找到一样的。
那时候,我都打算放弃了,我在考虑要换板还是订芯片。结果在一个角落里搜到这个帖子,可以用LD7750代换。感谢: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05549-1-1.html
当然以防万一,我还得查一下两个芯片脚,都对得上。
将LD7750装上去,OK出供电。拷机无问题。
所以我就发了这一篇帖子,让更多人可以看到。省了我不少事。
亮机图:

网友A:
7575是坏的最多的芯片,楼主怎么会没有。

网友:
7575这个芯片  好常用的吧   最应该备几个了

网友B:
7575和7576也可以代换不过一个1脚是电容一个电阻

网友:
这两个可以直接代换

网友:
没代换过下次就知道了 感谢楼主

网友:
明白了 可以代换

网友:
常用的芯片多备几个,不要用代换,我前几天也成功代换了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7575和7576也可以代换不过一个1脚是电容一个电阻

我买了打ob2263
可以代换这个吗

网友:
以后就直接换了剩时间

网友:
7575,4606这些很常用的芯片,都应该备货的。

网友:
这个芯片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7575是坏的最多的芯片,楼主怎么会没有。

没办法,主要修主板的,液晶,同行,客户也有,但少。基本上修笔记本换芯片了,都得网上订一个修一下。

网友:
电源IC坏的真多,特别是6个脚的小IC

网友:
           现在都有通用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