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维修

楼主(2016-09-10):
索尼键盘不能用,进PE也不能用求指导

网友:
晕。。键盘坏了,外接个USB键盘不就行了。这怎么指导。。。

网友:
2楼正解,直接外接个键盘!

网友:
测下键盘线路正常不,找个图纸看看

网友:
这些水贴少发点

网友:
说的清楚些是不显示还是什么

网友:
键盘坏了就换键盘

网友:
换键盘 要不外接个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