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不加电

楼主(2016-09-10):
宏碁待机电流0.054不加电,求指导

网友:
什么型号的,是3.5v滤波电容的事不是

网友:
待机偏高   有短路可能   查一下待机部分

网友:
将3 5V滤波电容换下

网友:
单机偏高  待机出来了吗

网友:
BIOS有没有刷过

网友:
待机偏高  可能轻微短路

网友:
这个待机肯定不对。看看哪里有没有短路

网友:
待机偏高.摸摸看是否有IC发烫

网友:
0.054待机有点高啊。查微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