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3A760M V:1.01跑码不显示

楼主(2016-09-10):
主板加电跑36,60,B7,00就不动了,放的时间久点第一次能开机,再开就是上面所说的B7 00不动,拔掉内存39报警,时钟换了 CPU换了 BIOS刷了 网卡声卡摘了还是一样,不知道有哪位朋友修过此故障的,麻烦指点下

网友:
查系统总线……特别是时钟这边的……估计总线断线……

网友:
楼主加焊一下桥看看

网友:
量一下内存工作条件   如果都满足的话     一般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
加焊北桥还是老样子

网友A:
有无看下RTC是否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无看下RTC是否是正常的

是RTC有问题,电阻R313腐蚀,R313到C315有断线,换电阻,飞线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RTC有问题,电阻R313腐蚀,R313到C315有断线,换电阻,飞线解决

是啊,一般AMD的都不要忽略了RTC,不正常会挡代码的。修好就行

网友:
请问R313在什么位置?

网友:
我也遇到一块,有时能开机显示有时开机风扇转加是没有主板滴滴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