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8lmt-s2p跑E5无语

楼主(2016-09-10):
ga-78lmt-s2p跑E5  测试了各大电压正常 果断杀一下北桥 不行  刷BIOS也不行  失望了  无从下手

网友:
跑E5因该为内存问题。E5前CPU以工作正检测内存。从内存这块下手。

网友A:
内存的几大条件查了吗?SPD   SMCLK  SMDATA、

网友:
楼主 牛逼 威武   霸气

lvjingang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B(2016-10-10):
跑E5 换一下CPU cpu座也可能空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的几大条件查了吗?SPD   SMCLK  SMDATA、

这个他应该是查了,都换了桥了

网友:
换时钟芯片肯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E5 换一下CPU cpu座也可能空焊了。

今天换过一个cpu好了

网友(2016-11-09):
我的也是   用的是245 换了个180就好了!~

网友:
刷BIOS不行就烤CPU座,还不行就一脚踢进垃圾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