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主板烧毁修复后外接可显内屏无显

楼主(2016-09-10):
烧掉这里属于通病但这个烧得比较严重。 这里搞定后换掉PQ103可正常上电,装好后不显,拆下屏外接CRT正常。 NVPWR_B+=19V,+LCDVDD=0V,PIN27=3.3V,INV_PWM=0V,BKOFF# =0V,DAC_BRIG=0V,PIN28=5V先看屏供电+LCDVDD ENAVDD=0V 来源于显卡,难道要干显卡?这机显卡基本没修到过,再看看别的,BKOFF# INV_PWM来源于EC的PIN105和PIN21, 无断线,在待机情况下都有电压,一加电全没了。DAC_BRIG来源于PIN68待机开机都是无电压, 望高手指教应该从显卡入手还是从EC入手。屏供电强接一根也不行

补充内容 (2016-9-29 19:33):
确定是显卡坏了,BGA显卡过后显示了,不过没多久又不显了,重置也不行了,应该芯片坏了,这个显卡一般不坏,坏了就得换,客户还没说换不换,有了结果再来通知

网友:
修这么多地方,还没好,就很蛋疼了

网友:
看显卡有没有对地

网友:
肯定先从EC开始,先开机再说

网友:
不对地,外接正常

网友:
我也碰见一台机器

网友:
表示没修好

网友:
估计是 断电

网友:
肯定断线了

网友:
我觉得你这个可能要看一下后面是不是有短路,烧那个管子基本都是后面大电流造成的

网友:
孤单的我、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

孤单的我、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断掉之前的 重新连接一个

网友:
看到这问题就没信心了 真有耐心

网友:
断线了 好好仔细找下

网友:
那就换显卡吧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现在机器是难修啊

网友:
高手 学习了

孤单的我、 -2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先代换个EC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