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有修主板了,手贱 脚底下看到两块一样一样的成色还可以的主板P8H61-M LX3

楼主(2016-09-10):
这板也不上图了太多了,
第一片:插前置USB掉电 此板不插前置USB可以进入测程测试,但一插前置USB就出现掉电现象,初以为是前置USB工作不正常引起,量测S_USB_PN[4:5,8:11]_R,S_USB_PP[4:5,8:11]_R,5V_USB_P[5:10],S_USB_OC#[5:10],S_USBRBIAS相关信号量测都正常,怀疑不是由前置USB引起的掉电现象。归零思考,用手压住前置USB区域,发现不上电,于是按照不上电思路维修。用手按住前置USB区域,量测SIO PIN29 0V(正常为3.3V),量测OR25 PIN1 3VSB 0V,量测PU16 PIN2 3.3V,初步怀疑3VSB断线,测OR25 PIN1端与 PU16, PIN2发现阻值无穷大,仔细目视USB观察,未发现掉电现象。PU16 MOS管有轻微虚焊,加焊后两PIN相通,可以上电,重新插前置USB观察,未发现掉电现象。

第二片:此板故障点为上电掉电,目视没有发现问题,交叉验证BIOS故障依旧,用CPU治具灯量测DMI总线与FDI对地LED均正常量测主要电压的对地阻抗也正常,上CPU量测基本电压正常,温控信号THEMTRIP#电压1.05V,P_VCORE_SHDN#_10电压3.3V均正常,量测PCH的工作条件25MHZ,32.768KHZ,内部锁相环电压,1.05PCH与1.8VSFR供给电压正常,拿掉BIOS量测BIOS讯号电压与上电瞬间的波形均正常,量测SIO电压,侦测信号以及LAD[0:3],SERIRQ,FRAME,33M_SIO,48M_SIO均正常,量测POWER信号电压S_CPUPWRGD(1.05V),P_VRMPWRGD(3.3V),O_PWROK(3.3V),S_DRAMPWROK(1.5V),S_PLTRST#(3.3V)均正常,后量测到O_RSMRST#信号在OR26 PIN1 0V,SIO PIN49 3.3V,怀疑此信号断线,用万用表对地二极值量测两PIN不同,断线,补线后主板OK,多试几次都不会出现掉电现象。

网友:
分不多了 有帮助的给加点分谢谢

句容诚信电脑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字太密了   看着感觉不太舒服   不过楼主技术无需置疑

网友:
配上图就完美了

网友:
第二块板子就是RMSRST#不正常,引起得掉电,但是RSMRST#不正常,怎么可以触发??这个是待机电源好信号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