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刷亮机,之后,开机延时,且自动进bios~怎么破?

楼主(2016-09-10):
(无正文)

网友:
bios问题吧。。换个刷下呢。。。有些BIOS刷了开机好慢。

网友:
自动进bios是你模式没有调吧

网友:
刷原装的bios 试试!  应该会好的!

网友:
感觉还是BIOS还刷好.听说要合成版的BIOS

网友A:
是几系列的主板,5系列以上主板的BIOS是需要ME的。。。你的这故障有可能是ME不行。。需要重新合成一个新的ME

网友B:
没有刷对的 bios  me 固件不正确 。一看就是 华硕板 是吗

网友:
插硬盘了没啊

网友:
接上硬盘或打开网卡启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几系列的主板,5系列以上主板的BIOS是需要ME的。。。你的这故障有可能是ME不行。。需要重新合成一个新的M ...

我一般都是论坛上直接下载的bios,请问,me你说的合成,怎么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刷对的 bios  me 固件不正确 。一看就是 华硕板 是吗

我一般都是论坛上直接下载的bios,请问,me你说的合成,怎么破。对话所,为啥你说中呢。。。华硕有啥特别的么。

网友:
BIOS不对吧,

网友:
继续找BIOS刷看看

网友:
要看什么机型啊

网友:
有些机器没有装硬盘会自动进bios的

网友:
去官网下个分离 或者去X宝买个

网友:
好动西啊,学习了

网友:
看BIOS内有没有说明!需不需要复位了,优化了之类的操作!

网友:
开机延时是BIOS 要合成,自动进BIOS是要改BIOS启动

网友: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网友:
bios不匹配,鉴定完毕

网友:
没刷对呗 还能怎么样呢,,

网友:
应该是ME不对吧?

网友:
1.亮机慢是bios ME文件与桥的ME模块信息效验时出错就会延时显示!2.自动进入BIOS (1)没插硬盘 (2)你的系统是WIN8的 需要更改BIOS设置!

网友:
长知识了,学习

网友:
华硕没装硬盘会自动进BIOS的。

网友:
不会是你的键盘坏了吧

网友(2016-10-21):
旧bios 截尾 新bios 砍头 1/3部分 剩余合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