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3 大进水

楼主(2016-09-10):
   拿到机子   不开机  拆机  一看大进水   心里一凉   没办法  洗了板子 烤个几个小时   公共点大短   烧机    发现发烫的地方是在周围没有零件   应该是板层短路  只能拿起刀子挖了个洞   终于公共点不短路了   量了量各个电压阻值正常    兴奋的   插上CPU  结果CPU供电没出来    量了下CPU供电芯片  发现主供电19V没有   直接给他个19V   终于机子亮机      虽然感觉没什么技术含量  但这个是我第一挖板修好的机器

网友A:
这飞线好粗壮啊。。。。

网友:
加油加油再接再厉

网友:
应该是被挖断了

网友:
楼主 挖的洞也太大了,竟然对主板没有影响!

网友:
可以的,我也修过类似的

网友:
好福气啊      我好几个进水 还躺怎呢

网友:
大哥,烧成这样,还有这么大的洞 还能修好  服了

网友:
进水不严重的话,还是比较好搞的。

网友:
层间短路,一般都放弃维修了,挖板维修,运气好到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飞线好粗壮啊。。。。

主供电也不能太细哈

网友:
楼主好手法,再接再劢!

网友:
这么大的洞 还能修好不错吗

网友:
好技巧,学习下

网友:
这线咋那么粗的?

网友:
一般在主板边缘应该问题都不大。

网友:
PCB线多就非常麻烦了

网友:
天降喜事啊,严重支持!

网友:
进水的机器确实看了就不想修

网友:
烧成这样,还有这么大的洞 还能修好 服了

网友:
短路还可以这样玩呢

网友:
是啊,直接拉一根19V来就行了

网友:
短路周围元件不密集可以深挖

网友B:
短路周围元件不密集可以深挖
H55
对头。。。。。。。。。。。。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周围元件不密集可以深挖
对头。。。。。。。。。。。。

网友:
总感觉这样的机器修好之后不怎么稳定的感觉

网友:
哇,楼主好厉害呀。希望早日跟楼主一样牛逼

网友:
个人感觉挖板维修,有一部分运气在里面

网友:
挖板靠运气,呵呵

网友:
捡钱了啊有

网友:
如果附近有线路 还能挖吗

网友:
楼主挖洞有技术

网友:
不错,挖的那里要做好绝缘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中这个算比较简单的了

网友:
第一次发贴的,赞一个

网友:
这么难查的都搞定了 厉害

网友:
搞好了就行……

网友:
这种情况很多人都选择放弃不修了 楼主心细

网友:
呵呵不错 再接再厉

网友:
这洞好大,楼主好技术

网友:
无19V是被挖断的吧?

网友:
没有了主电压就好搞一点

网友:
进水问题 如果不是腐蚀太严重 都比较好修 因为故障点很明确

网友:
修的好,我一般也是直接拉供电 上去

网友:
这也可以厉害。。。

网友:
学习了 有洞的 和板层有问题的 难度比较大啊

网友:
挖个洞都行啊,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