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ls22a350b大短路求助

楼主(2016-09-10):
客户拿来一台三星显示器,插可调电源直接大短路,拆机,发现一体版,测量电感短路,由于显示器基本很少修,也不知道怎么修,就按照笔记本的来修了,撬开电感来测量那边短,然后接个头子到短路的那边,电压也不知道多少,就调到3V,开始烧,烧到一个6脚馆子发烫,取下来,在测量不短路了,但是插可调电源连待机都没有,不知道这个管子是啥管子,能用啥管子代替,麻烦各位大神提示,如今生意惨淡,不想就此放过

网友A:
那个是个线性稳压电源,,一个3.3的,一个1.8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个线性稳压电源,,一个3.3的,一个1.8的

是一个复合管子么?一边脚3.3一边脚1.8? 这种管子是不是只有在显示器里才能找到啊?

网友C:
复合MOS管,楼主到料板上找找,有三星的板最好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一个复合管子么?一边脚3.3一边脚1.8? 这种管子是不是只有在显示器里才能找到啊?

不是复合管,是三端稳压

网友:
在驱动板上拆1117 上面有标记是多少伏的

网友:
三星的图纸不好找 有图纸直接就能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复合MOS管,楼主到料板上找找,有三星的板最好找了。

BM11173.3的一个,这么怎么接啊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BM11173.3的一个,这么怎么接啊大神指点

这个是线性电压转换,不是这个原件。

网友:
你先按这个管子的型号  找下PDF   然后再到料板上找

网友:
我们这里这板子很多的坏了直接拆个就好了

网友:
铁片下面有12V转5V的管,一般5V变12V才会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