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三星显示器 上电 不显示 请检测信号连接

楼主(2016-09-10):
开机黑屏 不提示 检查信号线
应该重点检测什么部位呢

网友A:
视频接口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视频接口电路,,,,

整个逻辑板更换?

网友:
三星什么型号的显示器?

网友B:
还是先软后硬,先刷一下程序吧。

网友:
刷程序  刷程序

网友C:
三星的多数是程序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是先软后硬,先刷一下程序吧。

你们有程序吗  三星740nplu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三星的多数是程序问题了

如果放的时间 久一点  有时开机会显示一下

但很快就灭掉呢

网友:
你有数据吗 现在放在一边 再观察一下故障的表现
以求一击即中

网友E:
这个以经很简单了吧   刷  刷  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以经很简单了吧   刷  刷  刷

关键找不到数据

网友:
接口 123 13 14 正常就刷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键找不到数据

某宝去找过了吗  三星的程序 挺多的呀

网友:
测试一供电 检查一下三星通病开关  再刷程序 不行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有程序吗  三星740nplus

刷MCU不行就打VGA接口的对地阻值

网友:
一般都是先刷程序

网友:
什么型号也没有,看有没有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放的时间 久一点  有时开机会显示一下

但很快就灭掉呢

这样就是高压或灯管问题

网友:
VGA接口13 14脚对地值和相连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