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账号问题]
【已解决】关于马甲的问题

楼主(2016-09-10):
论坛里马甲是什么意思 有什么作用

网友:
马甲 可以理解为小号

网友:
那怎么 设置的

网友:
那怎么 设置的 小号

网友:
论坛右上角,点击马甲,设置马甲,按照提示操作即可

网友A:
那马甲里应该填什么 如果没有小号 是不是要另外注册一个小号是吗?

网友:
没乱用   无关痛痒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马甲里应该填什么 如果没有小号 是不是要另外注册一个小号是吗?

关联账号吧

网友:
我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