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找不到声卡维修,应该对你们有帮助!!

楼主(2016-09-10):
这几天修的机器中,好几台是没有声音的。
记得昨天修的G460是硬件检测正常,驱动都正常,音量也可调,但就是没有声音
这种原因大多是声卡芯片自身LDO电压模块的损坏。
而今天修的这台是同行拿过来的,说是进水后不开机,他修好了,但是发现声音没有了
进系统看了下,连硬件都没有认出来,那就查条件吧,如图:
+3VS/+5VS/+LDO_OUT_3.3V 这三个关键电压都正常,特别是LDO_OUT_3.3V这个电压是芯片内部
发出来的,如果正常的话,基本上这个芯片损坏的可能性不大。
那么接下来就查条件:因为是硬件没有认出来,所以主要查跟南桥通信的几个信号:
9脚: HDA_RST_AUDIO#   复位,有3.3V
5脚: HDA_BITCLK_AUDIO 这个是南桥发来的时钟信号,用示波器测量,有波波,用万用表测电压约在1.6V
8脚: HDA_SYNC_AUDIO   这个是南桥发来的同步信号,用示波器测量有持续的脉冲
6脚:HDA_SDIN0           这个是数据给南桥的。无任何信号
4脚: HDA_SDOUT_AUDIO  同样这个也是没有,也无任何电压
从以上测量出来的数据看,似乎条件都满足了,但4脚,和6脚却没有产生通迅。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我想也许很多同行就会想到换声卡芯片,或是去刷BIOS
其实从这个板子拿过来,说是原来是进水板,我就在考虑这个声音问题应就是进水引起的,
G470修过的同行都知道,10台有5台都是进水,且进水的位置大多在键盘接口附近和声卡附近
这板我仔细看了下,进水是在键盘接口,而上家也进行了处理。如图:

再仔细查看发现了问题,上家在处理进水焊接的时候, R109 R118 它个各自的第一脚连锡了。
主要是R118 焊歪了,用风枪纠正一下,开机,熟悉的声音出来了。
那为什么R118R1091脚碰到一起为什么会连芯片都识别不出来呢?看电路如图:
原来R118正是给声卡复位的,跟109相接,直接适成声卡复位不正常,问题明了了,也就不
难理解了,其实这个机器很多时候声音不正常跟这两个电阻是有关系的,进水的地方这两个
电阻腐蚀造 成的原因也有关系!

 会员3582512元2022-12-19 11:06
 会员280922元2022-10-8 14:38

网友:
修过一个Y470不认声卡是因为HDA_SDOUT_AUDIO这个信号短路的, HDA_SDOUT_AUDIO接到EC和HM65,最后换EC阻值正常修复的

网友:
说实话我最害怕修声音这一块

网友:
给声音 声卡线路 维修提供了借鉴 ……

网友:
修声卡的问题可大,可小

网友:
目前还没遇到过,复位有问题会认到设备

网友:
声音部分的确是个难题。学习了

网友:
这在声卡维修方面是个好经验

网友:
天降喜事啊,严重支持!

网友:
学习了   大哥修得不错

网友:
我的加电无显

网友:
楼主要收我为徒啊

网友:
不管修什么都要按照时序慢慢查,就一定会有惊喜。

网友:
做维修就是要心细啊

网友:
芯片没有复位 ,,,,,,,,,,

网友:
声卡这块不好修啊

网友:
正常修进水机,一般都是些小件进水后腐蚀漏电引起

网友:
正常修进水机,一般都是些小件进水后腐蚀漏电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