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生意又淡机又难修

楼主(2016-09-10):
修了一个神州H870不亮机吹一下显卡亮了就加了一下客户拿走没两天就说时亮时不亮     就换了一个显卡我地天啊还是一样。多开几次就亮放一分钟就又不亮烦死了

网友:
不亮的时候查下供电等 吧

网友:
神舟的机器就是扯淡,不好修

网友:
不亮时查下供电,是不是有件搞虚啦

网友:
按时序走,抽丝剥茧找到真正问题所在才不会反修

网友:
最近生间淡同感,来了几台还都是被搞过的。桥上、卡上都是焊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