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c 有时白苹果 重启 不是系统的问题 求高手

楼主(2016-09-10):
苹果5C 进恢复模式不连机 DFU可以连但刷不了 刷到恢复模式就进不去 手机能进系统有时候会白苹果重启  手机是摔过的 选择是一切正常可以打电话就是有时候白苹果重启

网友:
原来是主板电源的问题

网友:
主电源供电芯片么?

网友:
主板电源的问题  楼主修好了?

网友:
可能是硬盘问题吧

网友:
重装一下硬盘!

网友:
关键时刻非常需要

网友:
就是不知到用不

网友:
有一个修电脑的说测量一下蛋蛋的电压,我就笑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足金

网友: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 我重装就OK了

网友:
更换个,1610

网友:
怀疑是电源问题   楼主可以看着图纸查

网友:
电源的问题引起白苹果重启?